求华硕GL502V 板号GL502VT BIOS

楼主(2017-02-11):
求华硕GL502V 板号GL502VT BIOS ,我在网上买了 二个BIOS 也求同行验一下是不是好的,有一个 是在本机上能跑CPU 有一个是不能跑

ASUS GL502VT 能跑CPUR2.0.zip

GL502VTAS 不能跑.zip

网友:
没有一个能用的?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我机器有没有问题 原来就是桥是坏的。换了桥后就没有CPU供电,从网上买了二个BIOS 一个能跑CPU CPU供电有 一个不跑CPU没有CPU供电,但不跑CPU的说是原厂的

网友(2017-12-17):
刷了你的BIOS触发电流0.5 ,原来的可以到1.05呢

网友(2018-03-31):
同样刷了所以的原厂的bios也出现电流0.56不动。。。。

网友(2018-09-09):
昨天我换了一个一样的还南桥 没刷BIOS也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