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下我对蓝天的评价,中低端的

楼主(2017-02-11):
说下我对蓝天的评价,中低端的:1,AC输入控制的电路就有问题(老遇到输入MOS压降有高的0.5-1V),而且那个MOS似乎设计反了,当然也可能是先用小电流给后面的控制IC供电再控制启动,
2,CPU支架有问题(板子易变形,换加针U的慎重),
3,Cpu供电电路相对广达的寿命较短,另外冗余也没有广达同档次的高,
4,3代U后开始不管PCH散热(之前的没接触过,如果担心的话一般自己加个小散热片就行了也才几瓦),
5,散热比同档次的好(但牺牲了厚度,对比其它同档次的像个砖头),6,装加针的U要慎重,板子容易被压变形,因为CPU底部支架强度并不够高,另外千万要注意扭CPU散热器螺丝时会不会掉铜屑
目前就总结了这么点。

补充内容 (2017-2-12 10:59):
因为问题1的原因,上面说到的型号如果解锁功耗并换更大电源肯定会有问题,蓝天的没有总输入端功率检测,我看到的广达有,所以就有丧心病狂的降频(也就是限制功率)

网友:
兰天主板修的真不多,所以没收有发言权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谢谢楼主 无私奉献

网友A:
清华同方和神舟用蓝天的板子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华同方和神舟用蓝天的板子多,。。。

现在卖准系统的也多啊,还有些小牌子也是用的蓝天贴牌

网友:
蓝天代工的修的少

网友:
看来楼主修蓝天的比较多

好多网上的高端游戏本子 版都多是蓝天的

网友B:
关于第一点隔离通道压降的问题,好像是这样设计的吧。先用小电流供电,开起机后再完全打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第一点隔离通道压降的问题,好像是这样设计的吧。先用小电流供电,开起机后再完全打开。

我有这样的猜测,但我还需要测试更多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第一点隔离通道压降的问题,好像是这样设计的吧。先用小电流供电,开起机后再完全打开。

当然也有可能我测试的那两个都出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于第一点隔离通道压降的问题,好像是这样设计的吧。先用小电流供电,开起机后再完全打开。

不过如果是我猜测的那种可能,那么根本不需要2-3个MOS,而且规格也比图纸中的大10A

网友:
这种板和山寨机向一家

网友:
现在都没几个搞的好的!

网友:
我对蓝天真没什么好感

网友C:
修主板,找不到兴趣了

网友:
   修到的不多···

网友:
1设计那样是对的,确认了,但我遇到的有点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主板,找不到兴趣了

修主板还是比较赚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