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死机 求助

楼主(2017-02-11):
不禁用集成显卡进入系统后两分钟内死机桌面直接卡住只能强制关机,禁用集成显卡重启用独显使用正常。bios用的是联想官网2.58最新的。

网友A:
   重做系统,安装官网显卡驱动试试,先从软件排除

网友B:
进BIOS或PE测试排除系统再说

网友C:
死机换CPU供电上下管

网友:
这个机器毛病多

网友:
联系 E系列 不好搞  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做系统,安装官网显卡驱动试试,先从软件排除

系统用原版的,驱动官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BIOS或PE测试排除系统再说

进bios和pe都正常只要启用集显进系统桌面不动也会自己死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重做系统,安装官网显卡驱动试试,先从软件排除

这个死机装系统这个说法有点牵强把。

网友:
死机换CPU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死机换CPU供电上下管

你这个更牛逼,换上下管。。

网友:
交换省心。。。

网友:
换个cpu看看呗

网友E:
排除系统后,重点查是否显卡上出问题了

网友:
换一个CPU试一下!

网友:
CPU散热良好吗?

网友:
低于60度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排除系统后,重点查是否显卡上出问题了

不装集显驱动也正常使用,只要装了驱动重启到桌面10分钟内肯定自己死机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硬盘测了吗

网友:
换cpu测试

网友:
换cpu 示波器看看 波形 难啃的骨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死机装系统这个说法有点牵强把。
怪问题见的多了,你还是太年轻了

网友:
实在不行换块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