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的ddrvtt电压是0.771v!算不算正常

楼主(2017-02-11):
这个电压!0.771v算不算正常!跑到ce停

网友:
这个是内存负载供电0.77v是正常的

网友:
正常  0.75左右 都正常  不要差别太大

网友:
0.75左右 应该基本正常

网友:
几代内存的  三代的话是正常的

网友:
电压值 是在范围之内,可以的

网友:
二代内存电压是可以的

网友:
正常,0.7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