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e2251Fw 无显示,开机一段时间可能有显示

楼主(2017-02-11):
AOC e2251Fw 无显示,开机一段时间可能有显示,
AOC E2251FW 715G4798-M0G-000-004I BM215WF4 出线或黑屏,谁有MUC刷一下能不能解决
黑屏

网友:
用通用板便宜有省事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得好好学习下,可惜安排不出时间

网友:
楼主还是先检查一下电源吧。

网友:
这个刷 估计没啥作用

网友:
淘宝上找吧 不贵

网友:
电源检查了吗,。。

网友:
换板显示一下,再也不行,屏板问题,当垃圾处理掉,不想搞了

网友:
换了都试过,这个一般是屏线问题,最后结果是屏板发热问题,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