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s2p换了个内存条都不行

楼主(2017-02-11):
换了个内存条!老是c1到52反复!屏幕显然这个!朋友们帮我看看是什么意思

网友:
安del健后屏幕显示这个!

网友:
都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第二张图,他是卡在这里不动还是要很久才可以进bios?
如果卡,或者很久才进bios的话你可以把硬盘拔了看看可以进bios不?

网友:
先最小系统化开机试。不行刷BIOS,查外设。

网友:
G41  换主板呗

网友:
最小化测试 不行就刷bios 拆声卡 网卡 换桥

网友:
内存 测试中  2g  内存 ok  没问题啊  是不进系统吗

网友:
可能南桥损坏

网友:
内存槽上各供电查下,信号打值。

网友:
刷BIOS试试,不行就是桥信号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他是卡在这里不动还是要很久才可以进bios?
如果卡,或者很久才进bios的话你可以把硬盘拔了看看 ...

卡在哪里不动!安什么贱都不起作用

网友:
楼主,这是自检内存模块时档了,一般可能南桥挂了,先排除它吧,

网友:
G41 南桥的可能很大

网友:
内存条件正常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