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不开机待机偏高

楼主(2017-02-11):
  今天修了一天G480待机0.23,把机器拆开待机芯片上下管附近有进水痕迹,直接清理干净,目视主板没有腐蚀断线,测量3v 5V电感对地阻值正常,通电检查无3V 5V,待机偏高0.23。芯片发烫,于是直接更换芯片故障一样。看来还是围绕待机工作条件一个个查,当查到3D3V_PWR_2时电压只有1.6V,开来问题就出在这里,查图纸3D3V_PWR_2通过电阻转换成了3D3V_AUX_S5,一路追查3D3V_AUX_S5去的地方。

       当测量到Q6001第2脚电压1.6V,3脚无电压。 检测C6003脚有点发霉,直接跟换电容,这时通电待机正常了,3V线性电压出来了,待机电压也出来了,开机完美的LENOVE画面出来,机器修到这里结束,第一次发帖,写的不好还忘谅解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分析的不错,值得保存和学习

网友:
分析的不错,值得收藏

网友:
简单的秒杀@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 谢谢楼主 无私奉献复#

网友:
不错不错,技术室慢慢练的

网友:
待机偏高0.23这是指待机电流吧,请楼主解答一下。没有看明白它的意思

网友:
原来待机芯片已是坏的吧!换后不发烫了吧。

网友:
既然是进水   就要先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啊  还测这么多搞锤子

网友:
缺少亮机图片

网友:
这个小电容还很不好发现

网友:
看图纸这个电压通到了RTC电路去了

网友:
有些机器rtc短路会引起待机芯片发烫 导致待机偏大

网友:
电容发霉漏电了

网友:
Q6001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这个机子如果5V偏低  桥坏的比较多

网友:
我手上还有一个5v只有4v的,很麻烦

网友:
这种故障还是修的比较轻松

网友:
C6003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