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1125可以代换RT8205

楼主(2017-02-11):
故障:客户自己换CPU,把主板冒了一下烟,拆机测量,发现没有3V5V,仔细观察发现,待机芯片有一小洞,打开电路图,找到待机芯片RT8205,手上没有,只有tps51125,查资料,发现可以代换,换之,Ok

网友:
谢谢 线收藏 留着备用

网友:
高手在人间

网友:
可以换的。

网友:
能代换就好  方便 不用在发货

网友:
客户自己操作烧的原件不多       单单烧了一个待机 ……

网友:
实际维修中好多芯片都可以代换

网友:
代换除快速修好机,也省了八块钱运费

网友:
这个时可以代换的

网友:
这两个多数情况可以代换,但有少断数是不行的,看电路,有的需改电路

网友:
这2个芯片大部分机器上面都可以,有的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