窄条和宽条难道还不一样吗

楼主(2017-02-11):
插个宽条内存条!不能用!插个窄条内存条就好了!难道不一样?

网友:
可能频率不一样

网友A:
宽条是单面4G的吧  单面4G的 G41不支持

网友:
G41只能上双面颗粒的 单面的不支持 H61没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对,就是单双面的问题

网友:
还有这么一说?没留意。

网友:
这个正常,内存的频率,有内存是双颗粒的

网友:
单面和双面颗粒

网友:
应该一样的啊

网友:
应该是频率不一样

网友B:
这个G41的板子,只能上到1333双面4G

网友:
频率上有区别吧

网友C:
一般不会影响,除非板有故障挑内存了

网友:
宽窄没有关系,区别主要是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宽条是单面4G的吧  单面4G的 G41不支持

是双面的2g 的

网友:
都是双面的2g的!怎样改改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G41的板子,只能上到1333双面4G

有人说双面4g的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不会影响,除非板有故障挑内存了

如果是挑内存!那该怎么搞

网友:
挑内存的话重点检查内存槽上 基准电压和负载电压啊,楼主。

网友:
不一样的,照片上三条 ,只有威刚这个能使用在你这个主板上,另外2条绿板 装到AMD 平台上使用的 专用条

网友:
g41 只能用3代 1333 或者1060的内存,1600的用不了

网友:
应该是不兼容吧

网友:
还有单双面?涨见识了

网友:
频率不同的吧

网友:
这个没区别吧,主要是看双面和频率吧

网友:
内存条兼容性不好,或者是主板挑内存。

网友:
G41只能用4G1333的双面内存!个别的内存是兼容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