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开机掉电

楼主(2017-02-11):
DELL开机掉电板号DAORO8MB6E2 REV:E2  复位出来了,刷BIOS有用吗

网友:
你不测试怎么知道呢

网友:
刷个试试!!!!

网友:
怀疑bios在论坛找个自己刷写 试试

网友:
楼主问下你掉电的情况下,3.3v_alw这个电压还有么?

网友:
挺奇葩  怀疑bios就刷个  不会修就不要乱动 将故障扩大

网友:
用新料刷个资料排除一下吧

网友:
下载个试试再说。不好在搞别的

网友:
这是要秒杀的节奏

网友:
bios显卡 内存,没别的

网友:
刷一个试试啊,掉电有好多原因啊,楼主说的太笼统了

网友:
掉电分硬启动或软启动掉电,你这是后者可排除资料确认好了木有

网友:
电流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