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系统的开机密码有会pojie的吗

楼主(2017-02-11):
型号A1502 ,客户系统开机密码忘记了,不知道怎么弄,有懂的大师还请告知一下。

网友:
是苹果系统的密码

网友:
百度搜索下解决方法

网友:
这个密码好pojie的 系统密码做个系统也可以啊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楼主修好后分享下维修结果

网友:
系统密码   还好    id就要刷bios了

网友:
重新做系统啊 这个简单的

网友:
应该是有资料 不能做系统

网友:
在没有固件密码的情况下可以重新系统解决

网友:
从做系统。

网友:
重新做系统吧

网友:
开机进去recovery hd里面修改不行吗

网友:
d3f2-cmv1.0blos芯片在哪里

网友:
重装系统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