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8M-E开机正常使用,关机黑屏,但电不断。

楼主(2017-02-11):
关机不断电,那位仁兄弟修过指条路呀 BIOS以刷,给30分,谢谢

网友:
按时序逐项查,估计Io可能性大。

网友A:
主要查IO, 你关机后测下那个供电还在开启,

网友:
重点看下io边上的822,换了822 你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网友:
华硕的这个板修的少  但是华硕以前到现在这个问题几乎没看到过

网友B:
估计又是那个822在作怪了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C:
AMD板重点查SIO吧,换一个

网友:
从各供电的开启信号开查  不该出来的开启信号 打回去 就修好了

网友:
关机后看看主板上还有什么地方存在供电。

网友D:
可以重点检测PSON信号,估计和哪个排阻想通,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查IO, 你关机后测下那个供电还在开启,

按PWRBTN后,电压都有低一下,但又变成高电平,没开机时PSON为高,按关机后一直为低,所以关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重点检测PSON信号,估计和哪个排阻想通,换掉试试

这一路就是一个阻到IO37脚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板重点查SIO吧,换一个

BIOS以换,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又是那个822在作怪了

只有一个822在IO边上,查了正常

网友:
那就买个IO来试一下吧

网友:
换了IO还是不行,关机S3,S4电压已没有了,其它电压还有

网友:
关机不断电,主要还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