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二极管1n4756代换

楼主(2017-02-11):
用液晶显示器电源板,可以用1n4007代换吗?换这种
二极管
是要看那参数?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是稳压管吧!不能用1n4007代换的

网友:
这是个稳压管,三星电源上很多可以拆下不用,具体你分析吧。

网友:
IN4756是过压保护用的稳压二极管,一般反向并联在输入输出电路上做过压保护用,IN4007是普通整流二极管。作用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保护管可以拆掉不装的

网友:
1N4756是稳压的 不是整流管

网友:
看是不是一端接地的,一端接地说明是稳压管可以拆下来不装的,直接拆下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