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Z170-A用编程器刷bios丢失MAC地址

楼主(2017-02-11):
华硕主板Z170-A用编程器刷bios丢失MAC地址,请教下如何恢复,现在地址变成了88-88-88-88-87-88了,虽然可以上网,但是有时而无网的情况.

网友A:
可以在DOS下刷进去了  看一下主板上有的纸会写MAC地址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DOS下刷进去了  看一下主板上有的纸会写MAC地址的

请教下如何写,有没有具体教程

网友:
地址是不是在主板24P供电口那12位?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编程器好用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如何写,有没有具体教程

一句两句说不清  百度吧  教程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句两句说不清  百度吧  教程多

华硕的有保护的。不知道dos下能不能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个编程器好用吗

好久之前买的了,不敢刷 掉mac了

网友:
直接在网卡属性里面改Mac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有保护的。不知道dos下能不能刷

楼下说的对   装好系统 在网卡属性里该一下mac也行 不过 重装系统又要改

网友D:
可以在系统里面改 也可以在dos下刷  具体看网卡型号

网友:
我一般用U盘进DOS用命令烧录卡号

网友:
可以在DOS下刷。。、、

网友E:
DOS下可以刷MA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DOS下可以刷MAC的

我的是板载Intel网卡  试了dos下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在系统里面改 也可以在dos下刷  具体看网卡型号

您指的是Windows里修改?我需要的是写进BIOS里面去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13658-1-1.html
楼主你看看这个链接行不行。

网友:
加我QQ帮你解决

网友F:
在DOS下用EDIT编辑好后用网卡程序来烧录就可以了

网友:
百度下吧  我以前刷过 忘记了

网友G:
以前的老板子都是用dmi236刷的,现在的新板子还没试过,楼主试试,给个回复

网友H:
上次修个网吧机也是这样子  无盘的    换主板了

网友:
加了你同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DOS下用EDIT编辑好后用网卡程序来烧录就可以了

没有具体教程不敢乱操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上次修个网吧机也是这样子  无盘的    换主板了

都不知道咋高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以前的老板子都是用dmi236刷的,现在的新板子还没试过,楼主试试,给个回复

dmi236试过,没用,不知道是*脏话*作有误还是真的不行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感谢,虽然收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