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plus刷机不过,屏幕左上角出现英文界面,排除过前摄像,指南针

楼主(2017-02-11):
iphone6splus刷机不过,屏幕左上角出现英文界面,换过前摄像头,指南针芯片拆掉试过,如图所示,谁遇到过,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换过不同软件,不同版本刷机试过,进度条一点都不会走,停在“等待IPHONE界面”

网友:
报不报错误代码     拔掉数据线  看看报不报错

网友:
进水机器吗?

网友:
换iPhone官网的刷机软件试一下有没有报错吧

网友:
无进水,主板很靓

网友:
像这种故障就这么几个问题,拔掉除显示屏外的所有外设排线,拆掉指南针,陀螺仪,换掉协处理器,都排除后就是CPU问题了,遇到过好几台都是最后做CPU好了

网友:
刷了这么多机器还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帮你顶一下吧

网友:
碰到过5代,插前置摄像头和听筒排线卡logo,出英文。你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