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现在维修手机用什么放大镜?

楼主(2017-02-11):
请教大家现在维修手机用什么放大镜?

网友:
修手机得用显微镜了

网友:
一般放大镜无法满足了 特别是焊盘飞线等

网友A:
我刚搞了一个显微镜,不会玩,不知道是不是坏的,在矿坛上撸下来的

网友:
修手机最好是使用光学显微镜,放大镜补线的时候不是很好用,我看别人都是使用显微镜

网友B:
用的是1000元左右的显微镜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1000元左右的显微镜了啊

还不错,一千元买个二手的光学显微镜挺好用的

网友:
我们这期班里基本一半都买了显微镜了
迅维淘宝店卖的那个放大镜挺好的,不过需要自己改装一下,加3个LED灯

网友C:
零件这么小  要放大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零件这么小  要放大镜用了

最好使用显微镜了,光学显微镜最好了,清晰度高

网友:
光学显微镜

网友:
而且一般都是使用光学二手显微镜

网友:
显微镜才行

网友:
攒的钱,我也去买个显微镜

网友:
有没有链接,或者型号?

网友:
放大镜out了 一般用三目显微镜

网友D:
一直用修手表的那种感觉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直用修手表的那种感觉还行

现在维修手机的一般使用的是光学显微镜,效果比较不错哦

网友(2017-03-15):
显微镜, 迈特 凤凰等。我也是听说哦。

网友:
其实不分什么牌子,能看的清楚,眼睛不痛不恍惚就可以了。

网友E:
我去 都用显微镜了  什么牌子的好用啊 上次搞掉一个焊盘 放大镜根本看不清点

网友:
得上显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去 都用显微镜了  什么牌子的好用啊 上次搞掉一个焊盘 放大镜根本看不清点

最好是买个光学显微镜,国产的也可以,比放大镜效果好多啦

网友:
好多人都是买的二手的,好像有个什么宇的,国产的就很不错600左右

网友F:
*脏话*,工具太高端了吧   显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F:
*脏话*,工具太高端了吧   显微镜

维修手机必须要显微镜,要飞线,补线等,都需要显微镜辅助才可以干

网友G(2017-05-01):
引用 网友A:
我刚搞了一个显微镜,不会玩,不知道是不是坏的,在矿坛上撸下来的

矿坛是什么论坛

网友:
引用 网友G:
矿坛是什么论坛

矿石收音机论坛你竟然不知道

网友H:
吓的我赶紧买了个显微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吓的我赶紧买了个显微镜...

上一个帖子买了一个全套,这个帖子又买了一个显微镜是啥意思

网友:
手机里 线太细小了

网友:
10元的放大镜的路过

网友(2017-06-05):
都用显微镜了。

网友:
同意光学,如果要拍照的话可以买摄像头式的电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