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经常死机怎么判断是硬软件故障?

楼主(2017-02-11):
一台经常电脑死机,画面固定不变,不重启动,请问怎么判断是硬件或者软件故障?

网友:
先 排查软件 软件故障好排查啊

网友:
先重装系统 不行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可先重装系统,第二更换内存条排除一下

网友:
你重新做一个系统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换板不死机的话,肯定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先软后硬  先装个系统

网友:
重做个系统就能知道到底是软件还是硬件故障。

网友:
先重装系统

网友:
分清是运行某个程序死机,还是运行时间有关?

网友:
如果是老板子,看看板子上是不是有电容怀孕了

网友:
有可能内存条问题,有内存可以先换条试试,没有的话先排除系统问题,故障不变则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这个很简单先做系统,装完系统不行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
可以采用排除法最后确认是不是板坏了

网友:
这种情况都是先进PE检测硬盘有没有坏道 没有坏道再装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
现在的硬盘好容易坏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先做系统,装完系统不行就是硬件问题.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简单先做系统,装完系统不行就是硬件问题.赞

能顺利安装完成系统,在应用的时候不规则死机,板载网卡检测不到,用无线网卡。现在在BIOS关闭板载网卡,感觉死机现象好转

网友:
全盘格式化,做个系统,再不行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看死机有没有规律。先软后硬。

网友:
先做个系统试下,‘’

网友:
只能使用排除法,先重新安装系统或者更新驱动试一试了,如果还是不行就是硬件有问题啦

网友:
装个系统 好的话 就是软件问题 不好的话 就是硬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顺利安装完成系统,在应用的时候不规则死机,板载网卡检测不到,用无线网卡。现在在BIOS关闭板载网卡, ...

可能性很大是内存或者是硬盘的问题,先换个内存试试,网卡检测可能是你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