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6摔过,WIFI信号差,导航开起来走不动

楼主(2017-02-11):
苹果6摔过,WIFI信号差,导航开起来走不动,请大湿们给小弟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拆开看看天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换个wifi天线绝对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开看看天线有没有问题

大哥,换了开线,WIFI强了,那个导航是不是也是这个造成的,,谢谢大哥,也只能到时候回家开导航试一试了,谢谢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换了开线,WIFI强了,那个导航是不是也是这个造成的,,谢谢大哥,也只能到时候回家开导航试一试了 ...

导航 前提是有网络  你之前信号差 所以导航不走   现在信号强了  导航应该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换了开线,WIFI强了,那个导航是不是也是这个造成的,,谢谢大哥,也只能到时候回家开导航试一试了 ...

厉害了句容师傅一指点,你的问题立马就解决了.

网友:
天线要换就换一套两个的,应该知道是哪两个吧

网友:
估计是脱焊了

网友:
摔过的,一般都会出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