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N480无待机

楼主(2017-02-11):
测没公共点电压 判断为Q3655坏小弟不太会看图对吗大哥们 后面付上电流图

chinafix.com.cn迅维网_LENOVO N480 BM5238 r1.2.pdf

网友:
应该是q3651吧

网友:
短接Q3651 D  S脚一样的R5510 R5511电阻阻值也正常 这样是不是可以判断Q3651是OK的

网友:
说明c3651场效应管饱和了

网友A:
q3651 23 短接试试呢?

网友B:
什么管子都没有坏,明显的控制级没有分压,第一个mos管过来的是体二极管出来的电压,还有就是你万用表是不是不准?第一个mos前端和后端有一个压降

网友C:
你这种应该是Q3651的问题吧

网友D:
先把Q3651拆了量下,不行把电阻直接接地试试。。

网友E:
看一下是不是后级短路了

网友:
考虑后级短路

网友:
还有就是适配器检测电路  也要考虑一下

网友:
隔离保护不过,这个管子坏的概率不高,找开机条件

网友:
路过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本的图纸这个论坛是好像有,不过忘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q3651 23 短接试试呢?

q3651 D  S脚短接过一样的没公共点电压r5510 r5511电阻也测过阻值也正常 难不成是他们说的后级短路 但测各大电感对地没有发现短路那公共点我可直接加个20v上试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什么管子都没有坏,明显的控制级没有分压,第一个mos管过来的是体二极管出来的电压,还有就是你万用表是不 ...

是有0.2V压降的 进20.3V 3脚1脚是20.1V小数点我没有打出来而已  那这样是那里问题能看出么 公共点对地有480其它电感也没有发现明显短路 公共点我可以直接加个电压上去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种应该是Q3651的问题吧

短接过D  S脚了不行不是它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把Q3651拆了量下,不行把电阻直接接地试试。。

接过了还是不行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是不是后级短路了

测过了没有发现明显短路 能直接加个电压到公共点试么

网友:
学习了,支持迅维网!

网友:
应该就是G级的控制导通条件不满足导致不过公共点!查G的条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是有0.2V压降的 进20.3V 3脚1脚是20.1V小数点我没有打出来而已  那这样是那里问题能看出么 公共点对地有4 ...

仁宝的点火回路,

网友:
这个对图差充电芯的的待机条件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仁宝的点火回路,

师傅 能说详细点吗 小弟不才 只对电路列懂一二 万分感谢

网友:
是Q3651 管子问题吧,换个试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师傅 能说详细点吗 小弟不才 只对电路列懂一二 万分感谢

下面的三个信号你要看正常不正常,要综合电路去看,要求第一个mos管体二极管过来的20v要串联分压完全导通两个p沟道mos管

网友:
就一个信号而已啊 ,不行跳过去

网友:
先量后级短路没

网友:
这种问题我是修不起的

网友G:
就是管子坏了 g 级击穿 怎么可能g级会有19v g级是要低电平导通的 你短接了三极管就不需要任何信号 拆MOs 管

网友:
公布下维修结果。。。谢谢各位师傅热心帮助!Q3651和PQ49调换后一切正常如下图~~~看得懂原理的来解答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就是管子坏了 g 级击穿 怎么可能g级会有19v g级是要低电平导通的 你短接了三极管就不需要任何信号 拆MOs 管

谢谢师傅热心帮助!Q3651和PQ49调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面的三个信号你要看正常不正常,要综合电路去看,要求第一个mos管体二极管过来的20v要串联分压完全导通 ...

谢谢师傅热心帮助!Q3651和PQ49调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H:
楼主,怎么想到Q3651和QPQ49对换的???

网友I:
重点查R5511电阻,阻值以及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怎么想到Q3651和QPQ49对换的???

看到两个管子型号一样 抱着一点点不可能的希望试试居然亮机了 玩了几天很正常 但是还是解析不清楚点点为什么 会话解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重点查R5511电阻,阻值以及线路。。

拆下测过了470K电阻很正常线路也无腐蚀断线

网友:
可以试下加电

网友:
好的 下次有这样的直接加电公共点试试 非常感谢你之前那句肯定的回复 (就是Q3651问题)我才不情愿地尝试着更换它 居然OK亮机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