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03M,进系统灰屏

楼主(2017-02-12):
如题,客户拿来后更换过内存,硬盘,刷过BIOS,加焊集成U,故障依旧,哪位朋友有咩有X503M的点位或者图纸,有的能否分享下,谢谢了!

祝各位老板财源广进,恭喜发财!

网友:
把南桥换掉

网友:
三合一的U,没有南桥

网友A:
断开独显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开独显供电。。。。

三卡合一的

网友A: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种板载赛扬4核的U  很爱坏     以前换过2个  。。你这个情况 已经排除了BIOS 排除了内存 排除了外设的了 排除了系统 基本都排除了的话 只能干它了啊

网友:
那估计只有桥坏了

网友:
修好啦说一下原因,灰屏的不好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种板载赛扬4核的U  很爱坏     以前换过2个  。。你这个情况 已经排除了BIOS 排除 ...

干了两次,故障依旧

网友:
换CPU吧   集尘的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