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新Air系列一键恢复及恢复后首次配置的步骤

楼主(2017-02-12):
提示:重铸或升级系统会导致系统盘数据丢失,建议您提前备份重要数据以避免任何损失。

操作步骤:

1、笔记本电脑在关机状态下按Novo键(或使用牙签或针顶一下Novo孔),进入Novo Button Menu界面,选择“System Recovery”敲击回车;

2、选择任务,选择“从初始备份恢复”,再点击“下一步”按钮继续;

3、再点击开始“开始”按钮;

4、点击“开始”后弹出系统分区恢复到初始状态的提示(确认备份好重要数据),选择“是”;

5、选择“是”后,会再弹出提醒数据将全部删除的提示,确认备份好重要数据,选择“是”;

6、如果电脑没有接入电源适配器,会再弹出提示接入电源适配器的提示,请接入电源适配器后,选择“是”(注:一键恢复过程中,切勿关闭电源,切勿移除电源适配器)

7、以上步骤完成后,一键恢复将开始,耐心等待一键恢复完成;

8、一键恢复完成后,系统就自动提示恢复完成,点击“确定”;

9、点击“确定”后,会弹出对话框提示需要重启或关机,选择“重启”,进入账户配置;

10、点击“重启”后,电脑会自动重启进入第一次账户配置界面,针对实际需求,选择区域和语言等,并点击“下一步”按钮;

11、针对许可协议及条款进行确认,点击“接受”按钮继续;

12、Win10系统正常会自驱对应的无线适配器,这里如果需要连接网络,选择对应网络连接即可,如果没有选择“跳过此步骤”,建议直接选择“跳过此步骤”;

13、进入设置界面,建议选择“快速设置”,也可以选择自定义按钮分别设置配置验证这些设置;

14、进入账户配置页面,这里选择创建一个本地账户(本地账户可以不需要密码,直接输入用户名,点击“下一步”即可)

如果想登录使用微软账户,这里先创建一个本地账户登入系统,在系统下切换对应的微软账户即可。

15、 账户配置完成后,系统将自动进入相关设置,等待完成,就可以正常使用电脑。

网友A:
这个不用教吧,比装系统省事,但是出厂带的系统感觉不快,没有盗版的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用教吧,比装系统省事,但是出厂带的系统感觉不快,没有盗版的快

发出来给刚学习,电脑维修的小白,看一下,大神就飘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