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P43 45+V3.0 内存供电后级短路

楼主(2017-02-12):
主板上电无触发,待机电压出来了,IO部分也正常,绿线0V,判断为电源保护,拔掉+12VCPU供电线,依旧保护。看到内存供电MOS管上面有锡珠冒出,拆掉内存供电MOS管无复位不跑码。
直接打阻值发现内存供电电感短路,拆掉电感 MOS管不短路了,判断是内存供电后级电路短路,拆掉几个滤波电容发现电容都正常,没图纸短路不会跑线,实在没辙用稳压电源直接加1.8V电压,手摸了一圈,没发现有芯片发烫 电容发烫,摸到北桥发现北桥发烫,估计是桥挂了,没设备也没法换,只能当作料板。

有个疑问,内存供电电路后级输出到北桥吗,如果桥不发烫,应该怎么检修呢?没有思路了,求各位维修大大指点一下

网友A:
后面阻值是多少,量的时候有没有把内存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阻值是多少,量的时候有没有把内存去掉

阻值是0 量的时候把内存去掉了

网友B:
可以从各总线打值加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从各总线打值加以分析

打内存阻值卡 还是CPU阻值呢?

网友C:
那得看内存是谁管理的  如果内存是北桥管理的  那北桥就会有内存管理模块  是需要内存供电的

网友D:
内存供电不直接去南北桥。而是通过MOS管转换变成北桥总线供电和南桥1.5V供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那得看内存是谁管理的  如果内存是北桥管理的  那北桥就会有内存管理模块  是需要内存供电的

版主大大  就我描述的这些 能够判断为北桥短路吗? 内存阻值卡测试就供电短路 其他数据线控制线都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版主大大  就我描述的这些 能够判断为北桥短路吗? 内存阻值卡测试就供电短路 其他数据线控制线都正常。

你不是用稳压电源加了个1.8V上去吗  电压有没有拉低呢   有拉低肯定就短路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内存供电不直接去南北桥。而是通过MOS管转换变成北桥总线供电和南桥1.5V供电。

思天大神 不明白 为什么给内存供电后级加电压 桥会发烫?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用稳压电源加了个1.8V上去吗  电压有没有拉低呢   有拉低肯定就短路啦

电压没有拉低 但是MOS管S极打阻值确实是0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电压没有拉低 但是MOS管S极打阻值确实是0

打阻为0   肯定短路了  但是电压又 没有拉低  这个就不好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阻为0   肯定短路了  但是电压又 没有拉低  这个就不好说了

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如果是北桥的问题板子就可以扔了

网友E:
刚刚又测试了一下 发现1.8V被拉低为1.4V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刚又测试了一下 发现1.8V被拉低为1.4V

拉低了 就肯定短路了

网友F:
看一下内存供电有3.3V、1.8V电,如果都有就查桥或CPU。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一下内存供电有3.3V、1.8V电,如果都有就查桥或CPU。

1.8V短路了啊  是后级电路的问题 不知道连到哪里去了  用稳压电源加上去 发现桥发热 不知道是不是桥挂了 没思路没思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思天大神 不明白 为什么给内存供电后级加电压 桥会发烫?

后极肯定有短路吧,不过既然桥发烫,那就肯定是桥短路了才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后极肯定有短路吧,不过既然桥发烫,那就肯定是桥短路了才这样。

好的 不折腾了 扔一边当料板去

网友B:
桥重点查查损坏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桥重点查查损坏木有

怎么查桥损坏呢?

网友:
我这个是联想的板子也是内存短路,拆掉电容还是短路,没图纸也不知道哪里还有短路

网友:
我也有一个,就是这样的,后极短路,不知道哪里,击也击不出,

网友G:
要不  你把桥拆了   在打值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不  你把桥拆了   在打值

这办法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