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A V1.O无复位通病维修

楼主(2017-02-12):
先上图 此版是无复位 量了内存 桥 CPU电压都正常,通病就在板的背面断线了 我已经修过3片板是这里断线了都是这个型号的,另外附上BIOS一个是2M一个4M的,这个主板是两个BIOS的都在里面 ih61ma

网友A:
断的这根线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知道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断的这根线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知道吗

这个是3.3V电压的应该是内存哪里的吧,我没去查通道哪里的,下次修到这个班我会把它查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3.3V电压的应该是内存哪里的吧,我没去查通道哪里的,下次修到这个班我会把它查出来

内存除了 主供电没有之外  别的有问题  不会影向没复位 只会影向不跑码吧 应该不是内存那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除了 主供电没有之外  别的有问题  不会影向没复位 只会影向不跑码吧 应该不是内存那里的

我都刚刚发帖才想到没去查那个3.3V通哪里的,下次修到了我把他查出来。

网友:
好经验收藏着!

网友:
没有碰到过这个通病哦

网友:
这问题应该人为造成的,故障表现应该是不过内存或者不跑码,原装机可能会特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的这根线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知道吗

此类似故障也修到过好些了,估计是和V星通用的那种双MOS管一样,第三角或者第六脚D极VRMPG与之上拉的3V断路引起的无复位

网友:
经常碰到烧断3.3V的线路,是一种

网友C:
应该是3.3伏信号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3.3伏信号线

3.3V一般都是供电的吧

网友D:
这个主板修过很多次都是这个问题,SPD断线导致无复位不跑马  没有去看过图纸 这个信号以前只会导致跑马不过内存   这个主板竟然会没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板修过很多次都是这个问题,SPD断线导致无复位不跑马  没有去看过图纸 这个信号以前只会导致跑马不过 ...

这个应该不是SPD线,我下次修到这板了我去查一下看看是什么信号

网友:
修的最多的就是内存槽下的VCC SPD 3.3V PCB烧断线,接线后就好了

网友:
谢谢楼主,遇到这个通病直接秒了,收藏下

网友:
精英代工主板是经常烧断线

网友E:
12号我才说我没遇到这个通病,这不,我今天就遇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2号我才说我没遇到这个通病,这不,我今天就遇到了

哈 恭喜你啊 你查他那条线通哪里了没 把它发到论坛哪里去啊

网友:
这样的故障常见哦

网友:
BIOS估计是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哈 恭喜你啊 你查他那条线通哪里了没 把它发到论坛哪里去啊

我查了下,一端是连到3.3V橙色线的供电,另一端直接到内存插槽的236、237脚,不过237脚有点奇怪,一个槽子是通3.3的,另一个是接地的。236脚与3.3V相通,查DDR3定义发现236是3.3V的SPD供电,237脚是SA0我猜237脚有可能是用来判断内存条插在哪个槽子上用的,因为一个槽子是接3.3,还有一个槽子是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 恭喜你啊 你查他那条线通哪里了没 把它发到论坛哪里去啊

嗯 那应该是SPD断线引起没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查了下,一端是连到3.3V橙色线的供电,另一端直接到内存插槽的236、237脚,不过237脚有点奇怪,一个槽 ...

嗯 那应该是SPD断线引起没复位

网友:
这个问题倒好判断

网友(2017-03-17):
这个主板好短线 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
遇到两块了,都是内存外烧断线,应该是vrmgpg和3v之间断线了,都是没复位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这也有通病

网友:
这粗的线也断了

网友:
好经验。注意观察。

网友:
这个BIOS应该是好的。

网友:
下载2分的可能是坏的。

学习向往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 VCCSPD 3.3V线路啊? 帅哥

网友:
看来下次遇到要注意一下

网友(2017-04-19):
今天我也遇到一样的板子 线接上后跑F2 然后滴滴  滴滴的叫  怎么搞

网友:
这个故障真是秒杀,

网友:
OK,不错,我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不是SPD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