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1主板,七彩虹无SPD电压

楼主(2017-02-12):
此主板开机一直叫,上不上内存都是,刷了BIOS没管用,于是量电压,都正常只有SPD为0,搞不懂现在SPD,FM1,FM2主板都是这个问题,飞线难看,不飞真没好办法

网友:
我有块H61板子 SPD没供电 发现内存槽旁边的供电线断了 铜箔都烧出来了 点了下焊锡就好了

网友:
飞线修好就行呗!真是个完美主义者。

网友:
我给你个建议:你可以飞好看一点

网友:
我碰到这种情况飞线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系统总线供电,飞线补上绿油

网友:
映泰A55 FM1的主板这个SPD最容易出问题  感觉是通病。

网友:
apd通病了  只有飞线 尽量飞好看点呗

网友:
这样的问题来钱最快了

网友:
就喜欢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不会是处女座的吧?只要能好  管他什么难看不难看的

网友:
就近飞线好看。

网友:
找点位图啊

网友:
飞在主板背面不就好了。

网友:
楼主是处女座的吧,最求完美。能修好已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