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Y1011数据线改充电器定义

楼主(2017-02-12):
前几天收一个联想Y1011平板,带一个数据线,就想把数据线剪开,连一个12V的电源,可以改成充电器。结果剪开,里面只有三根线,地线和中间的两根信号线。没有供5V的那根,不知道怎么改了。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数据线不也直接可以充电吗!还用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线不也直接可以充电吗!还用改?

这个是个12V的充电器。usb只能供5V的电啊

网友A:
一定是内部断线了。再截取一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定是内部断线了。再截取一段。

断线了也能看到吧,不可能消失一整根线吧

网友:
要不你把线外皮剖开看看吧!

网友B:
找个12v的充电器吧,不太好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找个12v的充电器吧,不太好改

11年的破平板,充电器要50多元。平板我收才5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C:
11年的破平板,充电器要50多元。平板我收才50元

原来是这样哦,那就不必买充电器了,还是像个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