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二修Y470 用电池不触发故障

楼主(2017-02-12):
                                                                  2017年第一帖,简单维修一例
    最近生意很是不好, 闲的无事 ,接修同行送修一台 Y470 说是用电池不加电故障,适配器正常触发,    板号是 la-6881P,已经换过EC 和充电芯片
接手以后,单用电池不加电,适配器可以加电, 单用电池的时候量了 公共点,有电压证明电池已经有放电,不加电的时候,量开关,只有0.2V 的电压 追查此信号来自D53 这个双向二级管,   量第3 没有电压, 此电压是在用适配器的时候有的,电池状态下,不会有,这里不做详细解释,量第二脚只有0.28V ,看来问题就是这了,  为了保险起见,还是拆掉Q95,还是没有电压, 追查51-0n#,来自 PR111  两端都有11.7 V 为何 D53处没有电压呢,直接飞线搞定.
                     此机器算是修好.,进系统测试开关机什么的都正常。

      看帖的看官们, 伸出你那摇钱的金手,小手 一抖 分分到手

 会员14223622元2023-1-5 14:21

网友A:
大哥这是严管区, 小心月月抓你,不要再说学习了,来点有质量的

网友B:
是不是D53的第2脚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D53的第2脚虚焊了!

, 不是虚焊,是断线, 无缘无故的 真是见了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这是严管区, 小心月月抓你,不要再说学习了,来点有质量的

为了混点分  帖子看过了 也不知道说什么  呵呵下次我会注意的

网友C:
查查看双二极管和PR11之间还接有电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查看双二极管和PR11之间还接有电阻呢

没有的,  是直接过来的通过BAATT 电池电压

网友:
待机芯片en没开启

网友:
这种修好  稳定吗

网友D:
时序太重要了   d53 那里对我来说很重要

网友:
思路清晰。加分了

网友:
小白进来看看,楼主厉害

网友:
参考参考,谢谢分享

网友:
公共点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典型的51ON电路故障,分析很精彩的贴

网友:
暂时没遇到

网友:
这个问题也不是很好搞,楼主基础扎实啊

网友:
请问你学到了什么, 别在我的帖子里面灌水

网友:
没进过水 怎么会断线 呢 奇怪

网友:
是的 现在时序能带来很多RMB

网友:
不过也要一定的耐心才可以

网友:
D53 虚了吗 没有进水 断线应该少吧

网友:
这算是电阻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时序太重要了 d53 那里对我来说很重要
为何D53对你来说很重要
星心
时序嘛 俺不是很专业
详情

网友:
原来如此,只看故障好像很复杂,一看原因原来很简单。 突破点在开关电压低

网友:
仁宝的特色,开关电压有19v

网友:
直接飞线适配器开机是否会受到影响

网友:
直接飞线,感觉电压会不会有点高。看图纸应该3,3V,直飞会不会10V以上?
自志强强
都铜牌啦还看不懂???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57699-1-1.html看这个
详情

网友:
高手越来越多了,懒人也就越来越多了

网友:
不错,这个有水平

网友:
线路不良吗……电压过不去,看来还是得熟悉电路啊

网友:
电池状态下ON/OFF#没电压 今天终于 明白了 51on

网友:
EC ON是干什么的?

网友:
这是 断线了吗! 也就是说 PR!!!那里 有电 d53没有 是这样吗

网友:
电池不触发有时候比电源不触发还要难修

网友:
是不是D53的第2脚虚焊了

网友:
最怕 二修的 板子 思路很重要

网友:
飞线到D53的第二脚么?为什么是先换的芯片啊,没查查电路再换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D53对你来说很重要
时序嘛 俺不是很专业

网友:
新机子好多都没有原件号啊。

网友:
我也在维修

网友:
好牛逼的样子学习了.

网友:
这个就是 仁宝的 18V 开关电路

网友:
人保 保护隔离

网友:
楼主这个可以收多少money

网友:
好多人都说生意不好 啊,维修真不容易!

网友:
这样的问题一定要检测仔细 马大哈估计修不出来

网友:
仁宝的典型触发设计电路;和纬创代工的N4050等一些N系列有异曲同工之妙!

网友:
有图 有真相  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铜牌啦还看不懂???http://www.chinafix.com/thread-357699-1-1.html看这个

BAT电压经过二极管和两个电阻,到51_on#,51_ON#电压不就是BAT电压吗?

网友:
外伤所致?修一个4750g板子稍微弯曲 掰直就好 过一段就不行了  估计也是过孔虚焊

网友:
这个秒的很顺,哈哈

网友:
发帖不易 看帖要加分

网友:
分析的很清楚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断线了吗,没看明白

网友:
楼主修的一手好几

网友:
平时遇到Y470的都是屏供电的电容短路。还没遇到与楼上的问题

网友:
细心很重要,断线之类直接秒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遇见,楼主好技术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啊

网友:
PR111和D53的第二脚断线了

网友:
666,真果断,不会引起时序不对吗

网友:
楼主好运气 为什么我遇到的短线就不好查呢

网友:
学习维修经验

网友:
高手呀   感谢分享

网友:
从来没有遇见这样的故障

网友:
这个故障很少 几乎没遇到

网友:
这故障不算太难修,不过楼主技术不错,分析的好

网友:
公共点还是很好修

网友:
帅 呆了  一看就明白了 思路重要啊

网友:
楼主理论扎实经验丰富所以修机才666,要是像俺这样的小白那真要搞半天不一定可以修的出来。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楼主会的这么多

网友:
断线引起的开关无电压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这个是断线了吧

网友:
必须加分,,写着简单,实为复杂

网友:
这个是这机器的通病  D53易断线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修的好不错哦

网友:
写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是好方法。

网友:
我的也一样,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F:
呵呵 你捡到便宜了  现在一修的机器很少啊

网友:
搞这个基础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 你捡到便宜了  现在一修的机器很少啊

一修的机器,  我修的很多机器都  是3修 的  哪里 有一修的

网友G:
单用电池公共点9V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用电池公共点9V电压正常吗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