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键盘全不能用

楼主(2017-02-12):
换一个新的也一样,线路没断,ec是kb9012,,是不是ec的问题,kb_caps_pwr这个信号做什么用的啊?

网友:
ec换了也是一样,求解

网友:
这个 是要BIOS 的桀纣

网友:
KB_CAPS_PWR有电压吗?没电压拆掉QE3看看

网友:
bios问题 戴尔有着毛病

网友:
接口边上游小电容吧
拆了看下

网友:
bios刷了一下吗。

网友:
kb_caps_pwr   供电

网友A:
楼主解决了     最后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     最后是什么问题引起的

刷BIOS好的

网友:
我这也遇到了一个    键盘有几个键不能用  换键盘了   BIOS也刷了    搞不懂了。

网友:
我这是Dell 5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