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05一体机开机掉电(被同行动过手脚)

楼主(2017-02-12):
昨天下午接的机器,今早刚刚才修好,故障是按开机键电流至1.5就掉电(拔掉硬盘光驱),判断为有电压没起来,北桥被焊过,本来看到桥被整过还掉电特不想花时间来修了,跟这个经销商太熟没办法修看看,昨天晚上把北桥植株再整上去电流至1.8掉电然后自动重启连续这样,先放一边修其他机器,这台机器是给个修台式机的修过,听说是放在他那起码半个月了,怕是给整掉东西了,今天早上刚刚接到一台一样的机器开机不显(焊北桥搞定),2个板子对照看了一下问题来了,北桥旁边R156电阻不见了,焊上一个差不多阻值的上去,我勒个去机器亮了(遇到坏人了),还好只是掉一个,要是掉好几个就不好修了。至于这个电阻具体情况没去深究,太忙了实在没时间来分析图纸,上个亮机图

网友A:
应该不是动手脚,可能是不小心弄掉了,然后一直修不好

网友:
  厉害  厉害

主角小子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动手脚,可能是不小心弄掉了,然后一直修不好

那个电阻离桥有点远,焊桥焊掉可能性极低,而且我植株以后才不断重启,证明上家肯定是没有BG台的,可能是用的风枪整的,如果是风枪加焊的那就很有可能是风力过高吹飞了

网友B:
这个机子南桥最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南桥最容易出问题

北桥,南桥虚焊的少

网友:
‘楼主最好把信号标记在贴上一起分享

网友:
有板对照掉件的就不怕了,这个应该没做手脚

网友:
南桥坏的多点

网友:
开机掉电跟北桥有关呀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动了手脚了

网友:
一般别人动过的我都不想修了

网友C:
坚持不做坏人,修不好也不给做故障。不然对不起自己的心

网友:
没办法的事情、修好了说不修了或者是要价太高了。就会这样 习惯就好

网友D:
一般动手脚不会只取个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般动手脚不会只取个电阻

这个是普遍现象,单独取这个掉电,东西取多了直接开机没反应也不好给客户交差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普遍现象,单独取这个掉电,东西取多了直接开机没反应也不好给客户交差

恩  这个有可能

网友:
楼主好运气啊,能碰到一样的机器,不错哦

网友:
楼主就是高手啊

网友:
看来上家不太坏啊!没有割线

网友:
做好人运气好,维修技术很重要,运气也很重要。

网友:
坏人还是多,动手脚的可不好修

网友:
也许是不小心弄掉的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思路清晰,可以

网友:
遇到客户拿过来修过但没修好的机子我一般都不接

网友:
高手技术很高

网友:
这机器 搞活了  牛

网友:
同行竞争,有些人素质很低

网友:
做北桥是掉的吧,修不好一般不会做故障吧

网友:
有一样的机器就好修了 不然修不了

网友:
这个机器 还有个问题就是 SB 容易虚焊

网友F:
我就经常做这事,没办法,修好了拿不到钱  就废了它

网友:
楼主 修机器的 态度 我很欣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就经常做这事,没办法,修好了拿不到钱  就废了它

你这太邪恶了,不过我支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坚持不做坏人,修不好也不给做故障。不然对不起自己的心

那要是修的好客户不同意报价呢

网友:
看来上家 也是一个心胸不大的人

网友:
只掉一个小小的电阻 不能判断为同行做手脚,可能是误操作导致的,要是做手脚可能不会这么简单了吧。

网友G:
要是没遇到一样的版,楼主是要放弃了么?
liutianyu
是的,这个电阻离桥有点远,不应该掉,而且掉的洁面锡点很圆滑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G:
要是没遇到一样的版,楼主是要放弃了么?
是的,这个电阻离桥有点远,不应该掉,而且掉的洁面锡点很圆滑

网友:
还不错上家没有把板子弄报废算很好了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