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10p软排led灯条怎样改成两针led灯条

楼主(2017-02-12):
aoc23寸显示器led灯条坏了是10p软排的,但手头只有两根线的怎么改?10软排接口有4个引脚是空脚,实际有用的引脚已在图中标出,中间那两个引脚是连在一块的应该是供电脚,图中标的引脚2没连接到9998芯片上中间厂家故意给断路了,其中1脚接的芯片16脚,2脚中间是开路,3脚4脚是连在一起的是从旁边的电容正极接过来的,5脚接的芯片1脚,6脚接的芯片13脚,上面接的芯片oz9998bgn附上引脚定义图,希望大神赐教。

网友:
希望高手给解答

网友:
你要确定灯条的供电是不是一样  一样的话 直接把反馈连一起 好像可以

网友:
你手里带线的灯条和这个板子不通用 你手里的那个8v就能亮了 而你这个板子至少30v吧 看起来

网友:
10线的用10接口的升压条吧 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