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2片AMD主板

楼主(2017-02-12):
同行送来的,说急要,最好今天就弄好。
第一片,华硕M4N78 SE

能触发,可上电,风扇转不跑吗,无复位信号。

量各大供电,情况如下:
内存供电:1.82V,正常
VDDA2.5:2.53V,正常
桥供电:1.18V,正常
CPU供电:1.16V,正常
HT总线供电:0V,不正常

此板总线供电是393运放+MOS管。

测MOS管G极,发现无控制电压。测393的工作条件,发现除了供电和接地正常之外,基准输入电压都没有。基准输入受控于周边一个贴片三极管,测此三极管的BCE三级,发现B极为1.7V的控制电压,C级无输出,E级为0V低电平信号。看样子该管子现在处于导通状态,CE的导通,才使得C级无输出,想要有输出,那么E级必须是高电平信号,而管子的E级正好是桥发出的HT_VDDEN信号。

根据AMD板子的NVIDIA单桥时许,CPU供电正常之后,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MPG信号经过电阻或者三极管改名变成CPU_VLD信号给桥,桥在接受到这个信号之后,发出HT_VDDEN信号,然后去开启总线供电。
既然HT_VDDEN没有,而CPU供电又正常出现,因此就去找CPU_VLD信号是否被桥接受到。

CPU_VLD信号来自电源管理芯片ASP0903的第17脚,同时有个1K排阻提供上拉,实际检测发现,该信号只有0.68V,明显低于理论数值。

用472排阻换掉1K排阻,板子顺利上电跑码。

第二片,技嘉GA-MA770-US3 REV2.1

板子上电有复位不跑码。

测量各大供电均正常。目光转向BIOS芯片的时候,发现主BIOS芯片针脚存在异样。风枪拆掉后发现居然4脚接地焊盘烧毁。

边诧异这都能烧边用编程器刷写好BIOS资料进新的BIOS芯片里。然后飞线

之后完美亮机。

谢谢大家。

网友A:
BIOS芯片也烧  好奇葩啊

网友B:
从来没有发现过BIOS哪里烧成这样的,,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也烧  好奇葩啊

奇葩吧,奇葩的事情想都想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来没有发现过BIOS哪里烧成这样的,,什么原因导致的。。

不知道,我要是不发图,估计没人相信。

网友C:
烧脚估计是之前有人修过想恢复B-bios 短路!

网友D:
加分支持  版主  我已经来到实地了  正在向你跟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加分支持  版主  我已经来到实地了  正在向你跟进

又一位大神既将华丽诞生了

网友E:
板主除了技术一流外,理论分析也是牛啊

网友:
非常好的维修贴,已加分支持。

网友F:
你那现在这种板 怎么收费的

网友G:
华硕都排阻,技嘉永远都双BIOS,  楼主技术不错啊,全都是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又一位大神既将华丽诞生了

只是把各位版主当做一个目标  来实地是要学习很多理论的  实际经验和版主们比起来差太多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又一位大神既将华丽诞生了

呵呵, 你能不吹拉弹唱不,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 你能不吹拉弹唱不,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看不下去就撞墙去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烧脚估计是之前有人修过想恢复B-bios 短路!

有可能,不过恢复大法都是短接主BIOS的1脚8脚,估计是恢复错了,8脚和4脚直接来个亲密接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分支持  版主  我已经来到实地了  正在向你跟进

加油,争取早日成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板主除了技术一流外,理论分析也是牛啊

一般般吧,都是些老板子,时序大家都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那现在这种板 怎么收费的

30元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华硕都排阻,技嘉永远都双BIOS,  楼主技术不错啊,全都是秒杀

技术没你好啊,飞天大神

网友H:
理论很扎实,修的也好!学习了!

网友:
都是在大神了,个个是一等一的高手。

网友I:
技术是真的好 厉害

网友J:
版主你维修台好干净啊 什么东西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理论很扎实,修的也好!学习了!

谢谢,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J:
版主你维修台好干净啊 什么东西都没有

其实设备都在边上,另外我也喜欢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I:
技术是真的好 厉害

谢谢,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K:
按时序来 楼主修得得心应手

网友:
引用 网友K:
按时序来 楼主修得得心应手

谢谢,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F:
我这比你多10块 不过没几张一个月

网友L:
最后这个焊盘烧了,不会是人为吧

网友M:
厉害了   真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比你多10块 不过没几张一个月

修这样的板都是快餐式,没必要多深究。当饭钱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最后这个焊盘烧了,不会是人为吧

应该是人为,自然用不可能会烧。

网友:
引用 网友M:
厉害了   真大神

谢谢,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N:
引用 网友E:
板主除了技术一流外,理论分析也是牛啊

板主太谦虚了,大师呀

网友O:
时序掌握不错,nvdia主板现在都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板主太谦虚了,大师呀

不是什么大师,再说时序都是明的,论坛搜搜就能找的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时序掌握不错,nvdia主板现在都淘汰了

是的,NVIDIA基本上不做什么芯片组了。

网友P:
BIOS的供电电流微小怎烧成这怎呢?

网友:
这技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BIOS的供电电流微小怎烧成这怎呢?

这一看就是人为,人为短接供电个接地,技嘉有双BIOS恢复功能,估计他想恢复BIOS,结果针脚选错,烧了BIOS。

网友:
谢谢,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Q:
很佩服,不懂这个时序的话第一个怎么都修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Q:
很佩服,不懂这个时序的话第一个怎么都修不出来

谢谢,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R:

你这样回复容易招致删贴处理。

网友S:
版主修台式机思路和时序好清晰哦。

网友T:
引用 网友S:
版主修台式机思路和时序好清晰哦。

这些老板子的时序,都被迅维摸烂了。

网友U:
现在这种老板子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现在这种老板子都修啊

有需求就修。

网友V:
很好的维修帖子,必须加分支持

网友:
技术干干地牛

网友:
最后一片确实好奇葩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些老板子的时序,都被迅维摸烂了。

我买了主板的书AMD和NVINA的时序不咋看的懂

网友W:
弱弱问下楼主,技嘉的板不是两个BIOS芯片吗,把B-BIOS芯片调换过去飞下线不就可以了吗,还要换BIOS芯片刷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V:
很好的维修帖子,必须加分支持

谢谢,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肯定是人为的,虎子你从业到现在见过烧BIOS的么?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W:
弱弱问下楼主,技嘉的板不是两个BIOS芯片吗,把B-BIOS芯片调换过去飞下线不就可以了吗,还要换BIOS芯片刷程 ...

可以啊,不过我这人喜欢刷最新BIOS进BIOS芯片

网友X:
都不值钱,这维修做得......

网友S:
引用 网友T:
老的AMD和NVIDIA并没有什么锁相环供电。

那锁相环供电。是什么呢

网友T:
引用 网友S:
那锁相环供电。是什么呢

Intel自5系和X58开始出现CPU锁相环供电,AMD自FM1平台开始出现,但也不叫锁相环。

网友:
引用 网友X:
都不值钱,这维修做得......

15分钟内赚60块,你感觉不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Y:
好牛逼啊!!!我台式机主板修的好少啊

有需求就修。

网友Z:
台式机主板现在修的很少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Z:
台式机主板现在修的很少了啊

我这里修的很多。

网友:
学习维修经验

网友S:
引用 网友T:
Intel自5系和X58开始出现CPU锁相环供电,AMD自FM1平台开始出现,但也不叫锁相环。

具体是什么作用呢给那个供电的呢

网友S:
引用 网友T:
Intel自5系和X58开始出现CPU锁相环供电,AMD自FM1平台开始出现,但也不叫锁相环。

7和8系的有没有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S:
具体是什么作用呢给那个供电的呢

锁相环供电,是Intel给CPU的倍频提供电力使用,你只需要记住需要这么一个电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S:
7和8系的有没有有呢

7系和6系一样,都需要。8系没有。

网友AA:
学习了   BOIS芯片是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学习了   BOIS芯片是好的啊

谢谢,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AB:
加分   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加分   支持一下

谢谢,希望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

网友:
技术过硬啊

网友:
哇~版主还厉害NVIDIA时序都记得这么熟练,差点就赶上我了。

网友:
高手呀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