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6CM不触发

楼主(2017-02-12):
进水机器不开机  触发到0.33

网友:
0.3 主办缺电压,看看那里没有处理好

网友A:
你都测过哪些信号?都有什么电出来了?你多提供点信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都测过哪些信号?都有什么电出来了?你多提供点信息啊

CPU供电都正常不出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都正常不出CPU电压

有没有svid?用示波器测一下

网友:
+5VB +3.3vb 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缺cpu供电吧

网友:
二级电压查查

网友:
触发到0.3了就不叫不触发了。。进水处多观察有无断线。哪里进的水?CPU能换的就换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