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80触发后预热CPU到自动保护掉电再次触发才开机

楼主(2017-02-12):
刚上班遇到一个故障,修了几片戴尔380 G41 的板子,有没CPU电压和北桥电压的,也有不开机的,但电压故障修好后还是不开机,供电,时钟,以及PG都正常,最后发现一连四片都是一个故障,那就是每次触发后无论是放哪个CPU(奔腾和赛扬都一样,而且G41的不可能不支持赛扬cpu)都是触发后不开机,直到一直上电到CPU发烫温度保护自动掉电后,自己重新触发才可以开机,而关机后温度冷却下来后又会这样,以为是时钟部分故障,更换了好板的时钟芯片也如此,把CPU电压IC附近两个排阻估计是SVID作用的也更换过还是没好,没辙了,来论坛求助下,谢谢!

网友A:
这种情况像是  第一次跑码但是不显示       一跑码CPU电压提高   CPU温度就会慢慢变高    但是跑码了不亮机  CPU温度高了 掉电  然后又自动上电    估计是有哪里虚焊 或者元件不良了  这种不好查    压CPU座子    桥  看一下

网友:
温度高了 可以开机  温控部分有问题吧

网友:
先用座灯治具检测座上信号有异常木有。

网友:
楼主,非常期待主板最终维修结果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像是  第一次跑码但是不显示       一跑码CPU电压提高   CPU温度就会慢慢变高    但是跑码了不亮机 ...

第一次触发都不会跑码的,直接就是00,一直上电到温度保护后掉电再触发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触发都不会跑码的,直接就是00,一直上电到温度保护后掉电再触发才开机

BIOS刷过了吗    刷下看看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