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的闪光灯热敏电阻是这个吗

楼主(2017-02-12):
取掉这个电阻应该没事把   客户的机器闪光灯提示温度高   摄像头有时也打不开。

网友:
指的是R0803吗?

网友:
貌似在电源那页面上面有热敏电阻,好几个在一起的页面。如果没有也许就在设备上面了把

网友:
这个看着不像热敏电阻   帮顶一下吧

网友:
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看着不怎么像,取掉后看看呢?

网友:
热敏电阻拆掉就不会显示温度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