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3亮机后黑屏

楼主(2017-02-12):
这个板子我摘了网卡,换了南桥,客户之前拿来说用段时间黑屏,风扇还转,没测出来拿走了,这次又回来开机亮了到网启时候黑屏风扇转。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的?CPU,内存,网卡,桥,BIOS都弄过

网友:
补充一下,黑屏后,是无复位

网友:
无复位就按无复位修,看看为什么造成无复位。另外82801GB的南桥,是谁修谁知道。

网友:
之前怎么想到网卡

网友:
不亮时 测量缺什么电压 或信号 这不是通病 只能慢慢查

网友:
测着CPU供电不正常,现在换了个NCP5395T不黑屏了,装机测试中。

网友:
重点查南桥的二个PWRGD信号号,从图纸上来分析它

网友:
从图上去找ATX PWR上的POWOK及CPU电源芯片上的VRMPWRGD反向跟线查查它

网友:
这板子换桥  有必要吗  还不如换板了

网友:
我修一个  开机自己加电  给他换一块  我正好有一块

网友:
就说换桥 收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