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修这块主板

楼主(2017-02-12):
如图就是这块,点亮,没有显示,代码好像不断反复,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又转一下,这个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CMOS放放电,更换CPU和内存条,刷个BIOS试试,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呀!

网友:
个人感觉先换个内存条试下,不行重点检查内存供电和打值吧

网友:
刷个BIOS试试,说不定刷后就好了.......!

网友:
这个代码,刷个BIOS 不行外设 网卡特别注意

网友A:
查下各个供电正常不

网友:
水贴 你叫水神

网友:
点亮没有显示  这描述没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下各个供电正常不

都正常,如何办?

网友:
BIOS的问题,M-BIOS和B-BIOS互换位置,或者直接刷BIOS

网友:
                先软后硬 刷blos试试

网友:
更换CPU和内存条试试看,不行再刷个BIOS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这也是一样问题

网友:
刷刷BIOS  一般都好了

网友:
这问题很多新主板出现过 具体问题不好判断 因为主板是新的
最后是换内存就不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