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1 开机无显

楼主(2017-02-12):
  今收同行一台联想E431 笔记本  能开机 不显示  电流0.9A左右 拔掉内存报警 重写bios 后亮机 电流 1.1A左右 望碰到此问题的朋友少走弯路 NM-A043 REV1.0

E431 U6 OK.zip

网友:
我有一台开机不显

网友(2017-03-24):
谢谢,收下试试

网友:
显卡什么型号啊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这个问题 下载试试 学习学习

网友:
S刷了掉电  不亮机i

网友(2017-05-18):
手里有一台机器故障一样,刷了bios也不好用,刷这个有好的吗?

网友(2017-06-24):
下来试试,看看怎么样

网友:
没用 刷了还是1.0

网友(2017-09-02):
我的跑0.89 不亮 报警 算了你的直接跑0.75反复重启了

网友A:
手上有台e431  开机电流1.1左右  有光  无显  logo 一秒钟都没到就没了  有谁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台e431  开机电流1.1左右  有光  无显  logo 一秒钟都没到就没了  有谁遇到过?

考虑下显卡哦

网友A:
屏 屏线都换了 不行  最后重植显卡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 屏线都换了 不行  最后重植显卡好的

那个想都不想 直接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想都不想 直接干显卡

保险点好   别不是显卡的问题干坏显卡 都没地儿哭去

网友(2017-10-09):
为何我买的刷了还不行,连U5一起刷的

网友C(2017-11-10):
好经验!我碰到一台和楼主一模一样的

网友(2017-12-28):
谢谢 刷了就好  我原来的电流0.68 非常感谢

网友(2018-02-07):
故障一样  刷了 还是不两亮

网友(2018-03-18):
直接加焊了显卡 不行 试试这个bios 怎么样

网友D(2018-04-19):
楼主的bios有问题 我试过不行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bios有问题 我试过不行的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版本一样吗 是不是其他问题

网友:
版本不一样,fdhkfdlj
看电视剧了开发商今天路过

网友(2019-09-14):
刚好遇到 一台一样问题,下载刷个试试看

网友(2020-06-13):
引用 网友C:
好经验!我碰到一台和楼主一模一样的

谢谢分享这个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