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E170S 液晶显示器白屏维修(大神勿喷!)

楼主(2017-02-12):
型号:DELL E170S 液晶显示器
故障现象:刚开显示器字符等都是正常,过了1分钟左右开始白屏。
检修:此故障为典型的逻辑板问题。检修过程请看图。

网友:
也修过几个花屏白屏的,大部分是屏供电电路出问题。

网友:
现在都流行修屏了!

网友:
像这种问题我们都直接换屏了。这样多又省事又赚钱

网友:
看到这种现象 一般都宣布死刑了

网友:
自学大半年,能处理它不易,全当是练手。

网友:
这个可以学着,

网友:
现在逻辑板的故障越来越高了

网友:
换的是屏上的电压转换芯片

网友A:
新人帖加分支持,修得不错。

网友:
碰到这种问题都没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人帖加分支持,修得不错。

多谢鼓励!初涉电子产品维修,还得多学习各位师傅的经验

网友:
哎!我每次换屏上面的芯片都小心的很,最怕把软排线吹了

网友:
还是会修屏好,一般我都判死刑了

网友B:
17寸的屏二手的才100左右,直接报废要不换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7寸的屏二手的才100左右,直接报废要不换屏,

自学路上,能修则修,才能进步。

网友:
自学路上,能修则修,才能进步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设备很全呀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呀,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