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U41S电池充满不能开机问题。求助

楼主(2017-02-12):
神舟U41S电池充满不能开机问题,单用适配器也不能开就,不出CPU电压。求助

网友:
建议楼主先用适配器把主板供电修好,再分析电池问题了

网友:
不充满就可以开机??

网友:
走下数据看看

网友:
神州的机器  重点查看vccsa这个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