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购网线与水晶头的技巧

楼主(2017-02-12):
选购网线与水晶头的技巧

网友:
里面的内容:
选购网线与水晶头的技巧
在网络中产品中,网线与水晶头可能再普通不过了。虽然网线和水晶头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但是如果网线与水晶头的质量不好,那么上网进行传输和交换重要的数据的时候便会经常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所以说在选购网线和水晶头的时候还是尽量选择一些质量较优的产品。下面小编就谈一谈选购网线与水晶头的技巧,希望能给大家一些提示。其中网线又分为有两种:一种是同轴电缆(基本已经淘汰),另一种是双绞线,我们在这里只谈双绞网线的选购。
双绞线
1 包装好
好商品必然有好的包装,但是未必好包装就是好商品;
2 有标识
5类双绞线是8芯线缆,线体上应该印有“24AWG...CAT5”等字样,24AWG表明铜芯采用AWG标准,线芯直径0.5毫米,CAT5表明是5类线,还有线长标记和生产厂商的名称等;
3 绞合密度
如果绞合密度不符合技术要求,将会引起电缆电阻不匹配,引起近端串扰缩短传输距离,降低传输速度,购买时选择绞合密度高的双绞线;
4 韧性好
质量好的双绞线应该是手感饱满,可以任意弯曲,铜芯不软也不硬;
5 阻燃性
双绞线外皮除了具有一定的抗拉性,还要具备阻燃性,测试方法将线缆用大火烧,在大火中外皮会有一点火头,然后拿出来如果阻燃好的线缆会立即停止燃烧;
6 双绞线品牌
安普(AMP);朗讯(Lucent);丽特(NORDX/CDT);西蒙(Siemon);
水晶头
1 标识
名牌产品在所料弹片上都有厂商的标注;
2 透明度
好产品晶莹透亮,不过现在假冒产品也很透明;
3 可塑性
用线钳压制时可塑性差的水晶头会发生碎裂等现象;
4 弹片弹性
质量好的水晶头用手指拨动弹片会听到铮铮的声音,将弹片向前拨动到90度,弹片也不会折断,而且会恢复原状并且弹性不会改变!将做好的水晶头插入集线设备或者网卡中的时候能听到清脆的“咔”的响声;
综合以上的特点,选购时要尽量到一些大的店面或者相对出名的经销商那里去,这样才能保证产品质量。

网友:
现在的双绞线质量都可以
需要看重的是几类标准,以及屏蔽-非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