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新圆梦H425加电无显示 CFT3I 主板 不跑码 不开机

楼主(2017-02-12):
联想新圆梦H425加电无显示 CFT3I 主板 不跑码  不开机

主板不跑码,维修方法:

一般这个板子加焊一下板载CPU都会好,但是也会有加焊不好的时候,或者加焊好一会又不行,这就是我要说的这个板子的一个通病,当你们加焊前不妨测测CPU上的这个电容有没有漏电这是个滤波电容,电压为1.5V左右,阻值在800左右,这个电容漏电导致不跑码。

先来看一下装备:

维修过程。。。。。。。。。。

被拆掉后的 心脏。。。。。。。。。。

最后通电测试。。。。。。。

网友:
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通病电容

网友:
通病 论坛有相关案列了

网友:
我的也是联想G41的主板反复的跑码

网友:
正好 亦一台  赶紧试试

网友:
我也修道过

网友:
老通病了,楼主

网友:
通病,送钱的机器

网友:
这个机器去年一台可以报价150 180有的200多  报换CPU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原来是一个电容做怪

网友:
好了吗。我开始电流跑0.43,加焊CPU报警三短一长......你们好了吗

网友:
这么露骨不加权限 维修难做的原因之一

网友:
就一个电容看着简单不知道的估计直接报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