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 不运行大程序没事,鲁大师压力测试就出问题

楼主(2017-02-12):
同行送一台联想 Y400。说掉电,到手用鲁大师压力测试,温度不高,风扇也正常,但运行一会儿就掉电了,当时再开还开不了机,得等一会儿才能再开机,拆开目测主板就一个显卡19V供电的一个小电容击穿烧糊了,用镊子一碰就成灰灰了,这个小电容就算不要也不影响供电的。估计之前短路后烧的,其它没任何可疑现象,清理干净还是不行。在论坛逛了一下说这个机器掉电一般有三个问题,1 EC容易坏或者虚。2 BIOS  3  显卡供电的管子容易出问题,据说是出厂就有这毛病。。。大家有修到过的能说一说经验吗

网友:
这个有通病   六画面   但是你的现在不好说,用示波器抓一下波看一下波形

网友:
显卡的显存 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显卡,显存

网友:
目前没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显卡?温度确定不高吗

网友:
显存好坏  屏线旁边

网友:
重点检查供电电路,显卡供电 是重点

网友:
感谢各位 ,机器已经解决,因为怕是IO和显卡供电管子都有问题,所以订件的时候都预备了,经过论坛里面的筛选,把重点怀疑对象显卡供电的四个管子全换掉了,测试就好了,机器取走两天了但现在还不知道会不会彻底稳定。此机有一个显存很容易出现问题导致灰屏和花屏是通病,但这个机器不属于这个范围,再次感谢各位的好心和论坛的帮助!!

网友:
这问题不是显卡就是显卡供电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目前还没见到管子有问题能开机的

网友:
这款显存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