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010待机芯片发烫的问题 高手请指点下

楼主(2017-02-12):
戴尔N5010待机芯片发烫 有时候可以开机 有时候待机过大 待机芯片发烫。二级转换后面我都打了值正常全部烧鸡正常。待机芯片 EC 更换,一样 线性3V 5V我都测试了对地值正常。线性3V 5V后面的都更换故障一样,看见论坛里面有很多兄弟都遇到了这个问题,看来有可能是通病 但是发现修好的没几个,说修好了的都是没思路的,具体情况难说。不知道有维修的兄弟遇到过这种修好了的吗? 3V 5V 正常 我用示波器抓了 没问题 BOOT 开启电压这些都是正常的

网友:
没人来回答吗 我自己先来占个位置

网友:
后记电压一点一点断开,看看下

网友:
用图纸慢慢查后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