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 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7-02-12):
Y470 不出集显供电南桥换了  CPU换了 芯片条件也有在侧哪儿呀

网友:
要过内存才出哦,你跑码了嘛?????

网友:
BIOS   内存这一块

网友:
先刷个BIOS吧

网友:
断开独显  试看是不是显卡挡了

网友:
这机好像是CPU供电断线的多

网友:
有搞定的吗,遇到几个没搞好

网友:
BIOS刷啦吗?

网友:
cpu供电芯片24脚的电阻拿下来看能不能出集显供电

网友:
u的问题也有可能的。换个u试试

网友:
BIOS刷了吗

网友:
集显供电是要过了内存才出来的    考虑  bios 以及内存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