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450R5V NP450R5V-X05CN BIOS

楼主(2017-02-12):
如题 三星 450R5V NP450R5V-X05CN BIOS  板号 BA41-02244A  显卡型号 N14M-GL-S-A2

网友(2017-04-20):
下载测试亮机

网友:
刚刚下载了 一个 不行  ,试试楼主的

网友(2017-06-06):
我这个开机有密码    刷BIOS试试

网友:
我去!   错过认证,竟然没法下载,客户机器开机有密码

网友(2017-07-21):
谢谢诶   亮机了

网友:
谢谢,下载了 确实亮机OK  大家放心下

网友(2017-09-11):
今天遇到一台,开机掉电3次,第四次上电才亮,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先下下来刷了试试

网友A:
我的电脑是开机半小时左右掉电,下载下看看是不是BIOS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脑是开机半小时左右掉电,下载下看看是不是BIOS故障

兄弟我觉得跟BIOS 没什么关系。这里可以告诉你一个通病。你这种情况可能是小板上的开关按钮漏电引起的。修到过很多块了。就跟你这种情况一样,不定时关机,就从你的情况看应该就是了 ,你可以开机后。拔掉那个小板。你试试还关不关机就知道了

网友A:
就是BIOS问题,没有掉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BIOS问题,没有掉电了。。。。。。。。。。。。。。。

OK 找到毛病就行,恭喜。。。。。。。。。。。。。!

网友(2021-05-07):
我的开机点不亮,刷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