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师傅给看一下这个怎么弄?

楼主(2017-02-12):
看看这个u31这块,这个原件碰坏了,也不知道叫啥,好像就是滤波的信号稳定用的,很多铜丝类似互感滤波器那玩应,师傅帮分析下直接用飞线把78脚直接连起来再跟12脚连上。同理把34脚连起来在跟56连上 行不行 ???谢谢

网友:
这个跟笔记本的本地网卡接口的适配器线圈原理一样的。

网友:
直通就好了

网友:
估计可以直连

网友:
应该可以直连。

网友:
恩 等我直接连上试试,这本主板早就修好了 就是屏触摸的 总成那样的 被我干坏了 老贵了

网友:
恩恩 正常是有4欧姆的阻值的  我感觉也能直连,等我试试在给你们消息

网友:
谢谢 你的回复

网友:
没有问题的

网友:
直连 3 8  47脚 估计就可以了  这个芯片就是一个转换的 本身元器件有一些阻值 看看不用可以不可以

网友:
可以直连它

网友:
那个原件 板上多 能装还是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