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224P 不认硬盘

楼主(2017-02-12):
换了南桥还是一样,测量数据线到南桥的阻值是对的,硬盘也转,就是检测不到HDD ,求维修思路了

网友:
你确定硬盘是好的吗?除了测数据线还有供电呢,最后测下偏置电阻

网友:
硬盘本身  供电  bios  偏置电阻都要考虑

网友:
找到问题了,南桥被我的一个徒弟换成SLJTN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曲曲折折的维修过程呀!

网友:
有很多问题往往是不够细心造成

网友:
SLJTN是SATA2 SLJ8E SLJ8C 是SATA3 功能一样,SLJTN和SLJ8E的区别就是这个硬盘的问题了,其他的我用测试过,用光驱位能正常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