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位大神帮看下这个芯片IT8282

楼主(2017-02-12):
AMD的板    内存供电正常     VDDA2.5由431把5V降压得到    接下来应该出CPU供电了是吧,测CPU芯片供电正常   EN连到这个芯片的13脚

求这个芯片要有那几个条件才会出VCORE_EN来开启CPU供电和后续电压。

网友:
很老的板了吧,还用时序管理芯片,很容易坏的这东西,条件都正常不出信号就换吧

网友:
1到6脚要全正常

网友:
这种芯片坏的少

网友A:
IT8282M时序:
1,16脚必须有个5VSB待机电压
2,当南桥发出SB_PSON#到IT8282M芯片的第5脚之后,9脚发出PSON#信号拉底ATX排插上的绿线,进而电源开始供电。
3,电源供电稳定500MS之后,ATX电源第8脚灰线PG发出信号(5V左右高电平)到IT8282M的第7脚。
4,IT8282M的第7脚收到来自ATX排插的PG信号之后,从第12脚发出VDIMM_STR_EN信号,去开启内存供电。
5,当内存供电正常并反馈给IT8282M的第4脚之后,IT8282M的第14脚发出VDDA_EN信号去开启VDDA2.5V供电。
6,当VDDA2.5V供电正常并反馈给IT8282M的第3脚之后,IT8282M的第13脚发出VCORE_EN信号去开启CPU供电。
7,当CPU供电正常并反馈给IT8282M的第1脚之后,IT8282M的第15脚发出VLDT_EN信号去开启总线供电。
8,当总线供电正常并反馈给IT8282M的第2脚之后,IT8282M的第11脚发出CPUPWRGD信号,一路到CPU,一路到南桥,使得南桥准备复位工作。

你现在CPU的VCORE_EN没有发出,而内存和VDDA2.5供电都已经出现,那么就应该查IT8282M的第3脚是否收到VDDA2.5反馈来的供电,如果不正常偏低,说明反馈有问题,把反馈弄正常,如果正常是2.5V左右,那就是IT8282M损坏,替换良好件之后再说。

网友:
1脚应该是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G,这个是VCORE之后出来的,在VCORE_EN之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T8282M时序:
1,16脚必须有个5VSB待机电压
2,当南桥发出SB_PSON#到IT8282M芯片的第5脚之后,9脚发出PS ...

不愧是大师中的轰炸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愧是大师中的轰炸机啊!

过奖过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IT8282M时序:
1,16脚必须有个5VSB待机电压
2,当南桥发出SB_PSON#到IT8282M芯片的第5脚之后,9脚发出PS ...

谢谢分析太详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析太详细了

客气,希望能对你有所参考和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