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维修一例 A1466

楼主(2017-02-13):
苹果笔记本暗屏,查L7701  D7701  均为8V。而器件没问题。
判断U7701(LP8850)故障。

更换U7701 修好

网友:
这修的 我也是醉了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是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下是多少V?

我记得好像20V以上

网友:
思路很好    不错

网友:
解决了,感谢分享

网友:
多谢分享   说的不太清楚啊

网友:
苹果暗屏百分之90都是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