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请教问题

楼主(2017-02-13):
主板 io与桥之间的线路通用测量方法是什么?

网友:
打对地阻值

网友:
IO和桥之间是LPC总线连接,可以用示波器测波形,也可以用万用表打对地阻值。

网友:
IO到南桥的线路叫LPC总线,看图纸打对地值

网友:
你说的是测什么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