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aPad Y470机型运行游戏卡、涩、慢的处理方法--Nvidia显卡篇

楼主(2017-02-13):
这类问题与显卡设置、游戏配置需求、游戏兼容性、显卡硬件等有关。

解决方案:

针对上述情况,我们先从显卡设置入手来处理这个问题。

注意:由于以下操作需要设置需要对显卡显示方式进行调整,请您在操作前将所有已经开启的窗口及运行的程序全部退出。

步骤一:请您使用鼠标在桌面空白右击,并在弹出菜单中使用鼠标左击Nvidia控制面板项目。在弹出的新窗口中使用鼠标左击管理3D设项目,之后使用鼠标左击全局设置下方的自动选择项目,在弹出的菜单中使用鼠标左击高性能NVIDIA处理器项目,如下图:

步骤二: 在设置完成后,使用鼠标左击窗口右下角的应用按钮,之后,关闭该窗口即可。如下图:

步骤三:请您使用鼠标左击开始按钮,在弹出的菜单中使用鼠标左击所有程序项目,再使用鼠标左击Lenovo项目,在弹出的菜单中使用鼠标左击Energy Management项目,之后再使用鼠标左击电源管理选项开启联想电源管理软件主界面。电源管理主界面开启后请您将电源管理模式设置为高性能,如下图:

步骤四:设置完成后,您就可以重新开启之前出现卡、涩、慢的游戏,一般情况下问题就会被解决,若故障依旧,请您查看一下运行该游戏的推荐配置要求,若游戏的推荐配置要求超过了机器本身的硬件配置,请您将游戏的特效关闭,并降低游戏的分辨率来获得最大游戏帧数

网友A:
不错,节能模式会降低性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节能模式会降低性能

很多用户使用节能模式导致,显卡性能大大降低,开启高性能模式就可以恢复了

网友:
节能影响性能

网友:
对啊,记得以前遇到一次,也是把节能模式调节成高性能模式就好了